上传程序怎么打不开呢?

楼主(2015-08-22):
一台早几年设备上的台达DVP-32EH,用现在的WPLSOFT2.41编程软件上传程序时,有时只有指令表,没有梯形图,又下载了ISP SOFY1.O3,上传时,有时到48%就停住了,有时到100%时停住,不跳转到程序上,打开默认的下载文件夹中也是空的,如附图,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密码保护,应该开始就不能上载呀?

网友A:
不同软件应该不兼容的:WPLSoft使用的是日式梯形图,而ISPSoft标准却是欧式的!况且文件扩展名也不一样,能否相互转化还是未知数。因此,上载程序后、“视图”菜单有“指令模式”和“梯形图模式”;切换窗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软件应该不兼容的:WPLSoft使用的是日式梯形图...

谢谢!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好象是软件不兼容问题,要么通讯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