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扭矩控制

楼主(2015-08-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台达伺服用扭矩模式控制下,扭矩到达设定值后,怎么停下来?是用哪个输出引脚还是设置哪个参数?谢谢大家了!谢谢!

网友A:
扭矩达到设定值后,伺服马达会自动停下来,当扭力值大于或小于设定值时,伺服马达会反转或正转来调节扭力,以达到设定值。

网友B:
调节的PID参数有默认的ma ?

网友C(2016-04-14):
调节的PID参数有默认的ma

网友D:
应该是到达扭矩后,伺服电机就保持该扭矩不动作了吧

网友E:
正在学习 同样看看 一起学习

网友F(2016-11-18):
停下来,然后输出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