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2107-wtbd触摸屏和FX3SPLC连接线怎么制作

楼主(2015-08-22):
三菱GS2107-wtbd触摸屏和FX3SPLC连接线怎么制作?用232转485

网友A:
三菱数据线可以直接订货,我已经十多年不焊接数据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菱数据线可以直接订货,我已经十多年不焊接数据线了

30多米可以吗?

网友:
求大神帮忙!!!!!!!

网友B(2015-11-05):
以上为接线方式,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