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三菱plc指令mov 具体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8-23):
可不可以简单说一下几个例子?我对于书上的理解不是太明白。谢谢大家?

网友A:
相信刚开始接触PLC指令的时候都一个想法, MOV到底是什么,它在程序中起到什么作用? 具体传送的步骤是什么?或者说传送过去后对程序会发生什么变化。

MOV 是传送功能, 如果MOV K0 D0  注意:D0是数据寄存器,那么K0传送到D0 ,这时候应该想的是数据寄存器的特性, 存新除旧,断电归零。这里就是把0这个常数16BIT位送到数据寄存器D0的16bit位  意思就是将D0清零处理。

                                   如果是MOV H16 K4Y0  注意: H16是个16进制的数 , K4Y0是个组合位元件,K4Y0=y0-y17,那么此时的思路应该结合PLC的工作方式和进制数的转换,大家都知道PLC只处理2进制的数,不是0就是1。而H16是十六进制的数,所以我们要将H16转换成2进制,结果为0000 0000 0000 10110,那么H16传送到y0-y17就不难看出, Y0为OFF, Y1为ON、Y2为ON、Y3为OFF、Y4为 ON,此时如果在Y0-Y17上输出16个灯泡第2个、3个、5个会亮。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