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们公司有一台南京的摇臂钻现在测量电磁铁的阻值只有欧姆,这正常吗?

楼主(2015-08-23):
求助我们公司有一台南京的摇臂钻现在测量电磁铁的阻值只有欧姆,这正常吗?

网友A:
   电磁的功率是多大呀  ?

   电阻 R 一般是很小的,也就十几欧吧!

   电阻=U/I

网友B:
欧姆,前面数据呢?

楼主把数据吃了就剩下单位??

网友C:
阻值都是欧姆滴

网友D:
电磁铁的阻值就是欧姆,似乎还有表示为毫欧,千欧和兆欧的

网友E:
问题没说详细啊,到底是多少欧姆呢?

楼主:
不好意思太着急阻值只有5欧姆,吸力30N,行程25毫米,通电率100%,电压110,型号MQ1-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