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维修的6种检测方法

楼主(2015-08-24):
一般情况是机壳带电、控制线路失控、绕组短路发热,致使电动机无法正常运行等方面的故障,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出问题存在呢?下面就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吧:

(1)观察法。通过目测绕组端部及线槽内绝缘物观察有无损伤和焦黑的痕跡,如有就是接地点。

(2)万用表检查法。用万用表低阻档检查,读数很小,则為接地。

(3)兆欧表法。根据不同的等级选用不同的兆欧表测量每组电阻的绝缘电阻,若读数為零,则表示该项绕组接地,但对电机绝缘受潮或因事故而击穿,需依据经验判定,一般说来指针在“0”处摇摆不定时,可认為其具有一定的电阻值。

(4)试灯法。如果试灯亮,说明绕组接地,若发现某处伴有火花或冒烟,则该处為绕组接地故障点。若灯微亮则绝缘有接地击穿。若灯不亮,但测试棒接地时也出现火花,说明绕组尚未击穿,只是严重受潮。也可用硬木在外壳的止口边缘轻敲,敲到某一处等一灭一亮时,说明电流时通时断,则该处就是接地点。

(5)电流穿烧法。用一臺调压变压器,接上电源后,接地点很快发热,绝缘物冒烟处即為接地点。应特别註意小型电机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两倍,时间不超过半分鐘;大电机為额定电流的20%-50%或逐步增大电流,到接地点刚冒烟时立即断电。

(6)分组淘汰法。对於接地点在铁芯心里面且烧灼比较厉害,烧损的铜线与铁芯熔在一起。采用的方法是把接地的一相绕组分成两半,依此类推,最后找出接地点。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2楼广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2楼广告啊

 已经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