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编码器,加变频器,怎么样做自纠偏

楼主(2015-08-24):
如题:具体方案是这样,FX3GPLC +变频器,加5000脉冲的编码器。

具体工艺是这样的,设备自动启动,系统先高速走。等到设定的低速长度,在低速走到设定的总长。然后在切断。现在有这样的问题,要是长度长了,或短了,的时候,能自动往前或后在走一点到规定的长度范围里在切断,误差是正负3毫米。请教一下,怎么样做那自纠偏的程序,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计算出脉冲当量,低速停止后再计算要调节多少脉冲,再启动变频器调节

网友B:
其实就是定长剪切,有以下几个参数需要设定并且保持在掉电记忆存储器D5xx,编码器棍的直径,编码器的线数,每个脉冲的的长度=直径*3.1415/脉冲数,寄存在存储器Dxxx。为了方便,可以把数值放大1000倍,在触摸屏显示的时候小数点前移即可。设定长度除以单脉冲长度,得到需要的脉冲量,寄存在存储器里,当前脉冲数跟需求脉冲数比较,当小于一定数值,即减速,当相等了,进行剪切。

楼主:
可不可以发个例子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C:
用pid做计算,给定值是目标值,输出值是给变频器的速度量。前前后后再经过现行转换,可以有调整效果。变频器要看最低转动频率,越低越好。如果这个频率超过3赫兹那么极有可能一下子调整过冲了,导致来回甩。长时间手工调整pid参数有机会达到目的。调整时间可能颇长。

网友D(2017-07-08):
进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