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保养需要做到几点?

楼主(2015-08-24):
一、对西门子PLC定期测试、调整

(1) 每半年或季度检查PLC柜中接线端子的连接情况,若发现松动的地方及时重新坚固连接;

(2) 对西门子PLC柜中给主机供电的电源每月重新测量工作电压;

二、对西门子PLC进行定期清扫

(1) 每六个月或季度对PLC进行清扫,切断给PLC供电的电源把电源机架、CPU主板及输入/输出板依次拆下,进行吹扫、清扫后再依次原位安装好,将全部连接恢复后送电并启动PLC主机。认真清扫PLC箱内卫生;

(2) 每三个月更换西门子PLC电源机架下方过滤网;

三、西门子PLC检修前的准备

(1) 检修前准备好工具;

(2) 为保障西门子PLC元件的功能不出故障及模板不损坏,必须用保护西门子PLC装置及认真作防静电准备工作;

(3) 检修前与调度和操作工联系好,需挂检修牌处挂好检修牌;

四、西门子PLC的拆装顺序和方法

(1) 停机检修的时候,必须两个以上工作人员互相监护操作;

(2) 把CPU前面板上的方式选择开关从“运行”转到“停”位置;

(3) 关闭西门子PLC供电的总电源,然后关闭其它给模坂供电的电源;

(4) 把与电源架相连的电源线记清线号及连接位置后拆下,然后拆下电源机架与机柜相连的螺丝,电源机架就可拆下;

(5) CPU主板及I/0板可在旋转模板下方的螺丝后拆下;

(6) 安装时以相反顺序进行;

四、西门子PLC检修工艺及技术要求

(1)测量西门子PLC电压时,要用数字电压表或精度为1%的万能表测量;

(2)电源机架、CPU主板都要在主电源切断时取下来;

(3)在RAM模块从CPU取下或插入CPU之前,要断开PC的电源,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不混乱;

(4)在取下RAM模块之前,检查一下模块电池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电池故障灯亮时取下模块RAM内容会丢失,所以一定要谨慎操作;

(5)取出 输入/输出板之前,切记要先关掉总电源,特殊情况下,如生产需要时,I/0板也可在可编程控制器运行时取出,但CPU板上的QVZ(超时)灯会亮着;

(6)拨掉和插入模板时都要特别小心,要轻拿轻放,并且远离容易产生静电的物品;

(7)更换西门子PLC元件时不能够带电操作,否则比较危险;

(8)检修完成后模板安装一定要安插到位。

网友A:
恩,PLC维护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