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可编程电梯驱动控制一体化系统的应用

楼主(2015-08-24):
  引言
        当前我国电梯行业主流的电气控制、驱动系统方案有两大类:专用微机控制板+变频器与通用plc+变频器。
        专用微机控制板由若干生产厂家提供;其功能由各自厂家统一配置,客户不可编程;不同客户配置变频器需要大量选型配置工作和长期磨合过程,调试复杂;功能修改和调整(如通讯协议)都需要电脑控制板厂家开发和主导,客户难以自主开发电梯功能;调度、控制上细节问题难以随时调整;相应电梯产品维保市场的竞争较为复杂;安装接线较多。
        通用plc+变频器的系统虽然可编程,但通用plc基本上没有电梯专用的操作界面设计和调试工具;常见品牌的plc程序防护强度低,极易被恶意破解和破坏;通用plc编程开发平台又没有专门面向电梯行业,导致程序开发难度高和维护性较差;安装接线很多,驱动配套调试复杂。
        艾默生ecs3100系统突破了上述两种系统的局限:最新驱动-控制一体化设计,安装调试方便;具有可编程能力,可为客户提供优化开发的平台,客户从而可优化产品功能、加强服务竞争力;提供合乎电梯行业惯例的操作界面调试工具;系统加密、专用和可维护性确保了电梯维保的可持续性,保障了安全,客户可牢牢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专门配置的高性能电梯变频驱动单元,集成了艾默生在电梯行业应用上的核心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性能卓越。整体系统经过严格地开发测试,稳定可靠。

2  ecs3100系统设计
        如图1所示,ecs3100系统由控制器、pwm控制板、变频器驱动部分组成。控制器与pwm控制板通过配套的扁平电缆、普通双绞线各1根连接,而pwm板与变频器驱动部分通过2根配套的扁平电缆连接。通常安装时将2块电路板置于上方,驱动部分置于下方,并保证通风。如图1-2所示为安装实例。其它方式的安装也可以另行设计,相应的配套连接电缆的长度可调整。

图1  控制器、pwm控制板和变频器驱动部分的连接

2.1 i/o和其它输入输出
        ecs3100输入输出接线简便,具有高可靠、抗干扰的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1) ecs3100系统的数字i/o点都控制器上。有30个普通数字输入点(24vdc),4个220v高压数字输入点,6个晶体管数字输出点,10个继电器输出点,可满足直梯应用的要求。
        (2)  pwm板上拥有2个模拟量输入、1个模拟量输出、编码器接口等。
        (3)  ecs3100系统的pwm板(变频器)与控制器之间有内部输入输出总线,通过扁平电缆连接,无须接线。
        由于有内部输入输出总线,以往专用微机板或plc与变频器的接线都得到简化。通过编程软件可以很方便地对内部输入输出总线进行端子功能定义。i/o实例如图2所示。

 图2  i/o实例图

2.2 集成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如图3所示。分别为控制器板上的小键盘和手持操作器。

图3  小键盘和手持操作器

        小键盘包括3个led数码管、3个指示灯及4个按键,如表1所示。小键盘用于显示楼层数据、运行方向、故障代码,也可进行其它规定的调试操作。小键盘的显示和操作有三种模式:正常模式,人工控制模式0和人工控制模式1。

        正常模式用于显示电梯状态数据,而人工控制模式0和人工控制模式1均用于调试。

        手持操作器包括4个led数码管、5个指示灯及9个按键,如表2所示。手持操作器主要用于在电梯调试时查询和编辑参数;调试时还能显示楼层数据、运行方向、故障信息,以及进行呼梯、开关门等操作。手持操作器兼容小键盘的功能。手持操作器的显示和操作有五种模式:正常模式,编辑模式、人工控制模式0、人工控制模式1、电动机调谐模式。正常模式用于查询参数数据和显示电梯状态,而编辑模式和2种人工控制模式均用于调试。
        这两种操作界面是可编程和可配置的。其功能为:
        (1) 通过手持操作器可以对全部控制器、变频驱动参数进行设置。
        (2) 提供开放的控制器参数组,用户可自行定义各组参数功能,并且均可用于编程。
        (3) 故障显示代码、记录时间、记录内容可编程、可配置。
        (4) 楼层显示符号可编程、可配置。
        (5) 调试模式可用于开关门、呼梯操作。
        (6) 操作密码有3级(查询密码、调试密码、最高密码),为不同级别的工作人员配置;延时无操作,退出相应状态。
        (7) 元件参数掉电后均永久保存。
        通过上述功能,实现了电梯的调试操作、运行显示功能,界面简洁,使用方便。
2.3 系统外围接口
        ecs3100系统外围连接can通讯的设备,包括外呼板、指令板、并联梯、群控板。其它通讯联接设备包括编程、调试时所连接的编程器、手持操作器等。变频器(pwm板)与控制器通过comm1口连接,如图4所示。

图4  通讯连接示意图

        (1) can通讯接口:共有2个can通讯接口。应用方法:采用can指令:canxmt发送、canrcv接收、canmxmt多帧发送指令,用于对外围设备进行数据发送、确认、响应等操作;采用can口帧接收中断功能,及时处理外呼板等设备发来的数据帧通讯。can0口用于外呼板、轿厢指令板、显示板等外围设备的通讯。由于是自由协议通讯口,可适用于不同厂家及客户自定义协议的can总线外围设备。
        (2) 并梯、群控并梯、群控通讯采用can1口,应用协议可自行定义,是自由口通讯。通讯时控制器的元件地址均可选择用于数据传输,完全适用于并梯、群控功能。群控功能可选择艾默生群控设备。
        (3) 远程监控。标准的通讯口和协议,可用于对电梯的远程监控、故障报警。
2.4 应用程序开发平台
        采用艾默生controlstar电梯控制器专用编程软件进行电梯应用程序设计。图5为软件界面。

图5  controlstar电梯控制器专用编程软件界面

        controlstar电梯控制器专用编程软件的功能特点是:全中文窗口图形界面——该软件具有友好的全中文窗口图形界面,采用独立图形对象树形目录管理用户工程,如主程序、子程序、中断子程序、系统块、数据块等等,并拥有易用的快捷输入、操作方式。
        (1) 强大的3种标准编程语言平台——梯形图、顺序功能图、语句表,3种语言程序可直接相互切换;
        (2) 适应多种编码器。
        (3) 丰富的中断、通讯、高速计数、实时时钟等资源——直接帮助用户解决此类应用问题,可靠易用。
        (4) 大量方便灵活的开发调试工具——为客户提供开发和调试中需要的诸如加密、程序文件导入导出、监控调试、在线修改、元件和文件注释、时钟设置等等操作。
        (5) 方便有效的在线帮助系统——集成了在线帮助系统,直接辅助客户的编程,通过1个f1键可以直接查询当前光标所选任何对象的帮助信息。
        (6) 远程通讯——具有远程通讯等功能。
2.5 变频驱动性能
        电梯运行主模式为给定停车请求的距离控制模式(简称距离控制),还可以配置为多段速等其它模式。采用高性能的优化的电梯专用变频器,达到以下性能:
        (1) 闭环矢量同步、异步驱动,优异的性能——可靠性、过载能力、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舒适性。
        (2) 适应多种编码器。
        (3) 距离控制直接停靠。
        (4) 智能化生成加减速曲线和运行。
        (5) 电机自动参数辨识,井道学习。
        (6) 内置抱闸控制、接触器控制、可编程输入输出端子功能、反馈信号安全功能。
        (7) 人性化交互式时序控制策略。

图6  距离控制运行速度曲线图

        图6为距离控制运行速度曲线图。由此可见距离控制运行时,加减速曲线是自动切换的,实现高效率的运行,能够动态而充分地响应内外呼梯指令。

2.6 程序防破解保护
        ecs3100可通过3类手段对用户程序、数据进行加密和保护,并提供2类防破解功能;
        (1) 强大的程序密码保护功能——程序有监控、上下载密码等多重保护,以及子程序文件加密保护功能。这些密码可设置为高达8位ascii字符的任意组合。
        (2) 加密程序包直接下载功能——用户程序可以编译生成为加密用户程序包,并提供加密用户程序包直接下载安装功能。向控制器下载加密用户程序包、或替换升级程序时,调试人员只能进行程序包下载操作而不能打开程序包查看程序内容,因此既能完成电梯功能调试工作,又无须担心没有足够授权的人员会接触到程序内容。
        (3) 永久保存功能——程序、数据、故障记录可永久保存于系统中,安全可靠,不受掉电影响。
        (4) 防破解功能1——通过加密专用编程协议、错误密码锁死机制、禁止格式化等功能来防止非授权人员恶意破解和破坏电梯功能。
        (5) 防破解功能2——禁止上载程序功能,设置后可禁止一切非授权上载。
2.7 系统开发调试方法
        电梯控制系统设计工作分为五个步骤。
        (1) 根据客户需求来选择电梯运行的模式,即变频器的运行模式。电梯正常运行可选距离控制运行模式和多段速运行模式。
        (2) 根据实际设计电梯内外输入输出信号电路。注意i/o的分配。控制器与变频器通过内部输入输出总线进行信号交互。
        (3) 设计电梯通讯系统,分配通讯口。有三点设计要做:
        ● 内外召通讯,通常用can总线,确定通讯协议是关键;
        ● 并联或群控功能,通常也采用can总线,确定通讯协议;
        ● 变频器-控制器的内部通讯接口,采用comm1口。这是固定做法,只需要连线即可。
        (4) 做好井道信号设计。井道信号包括有:平层开关信号、强迫减速信号等、上下限位开关、上下极限开关、安全检测信号、门回路检测信号等等。必须参照国家和各企业标准进行设计。
        (5) 用户程序设计和调试。按照上述步骤确定的输入输出设计、利用ecs3100提供的软硬件编程资源、根据驱动时序模型和控制模型来开发用户程序;利用编程软件的调试工具进行用户程序调试;开发调试好故障记录功能;通过编程软件设置全部缺省参数。
2.8 电梯电气安装调试过程
        电梯电气安装调试过程分为六个步骤(供参考)。检查轿厢、井道信号时,还需要做好相应的操作和安全保障,参照电梯行业规范、标准和国家法规的要求。
        (1) 通电前检查。根据作业流程,检查所有的电气元件、线路、设备和容量配置;检查控制器电源、外部i/o,检查驱动输入输出接线。检查完毕,要确保所有的安装接线和配置完全正确。
        (2) 通电检查。确认系统电源工作正常、所有的i/o动作准确无误。
        (3) 电动机参数自学习和其它参数调整。有2方面工作要做:
        ● 进行电动机参数自学习;
        ● 通过操作面板修改参数。
        (4) 慢车试运行。进行慢车试运行。采用检修运行模式。可以适当修改驱动参数,以达到更低速度。通过慢车试运行检查各种信号和动作是否正确。
        (5) 井道自学习。电梯具有井道信号自学习功能。在自学习运行中,电梯会根据实际的井道信号时序等记录相关信号和井道距离数据,并保存在相应的永久存储器中。初次安装电梯或维修井道信号装置后必须进行自学习。
        (6) 快车调试。通过快车调试,进一步调整称重补偿、运行舒适感、外围设备功能等。
2.9 优化的sfc程序设计语言
        艾默生controlstar电梯控制器专用编程软件提供优化的sfc设计平台,符合iec61131-3标准。所提供的开发调试工具、元件十分丰富易用,还有电梯行业的特定需求解决方案支持。采用sfc程序设计语言,用户程序开发过程变成了一种规范的标准化过程;也为系统维护、改进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工具。与普通梯型图、语句表语言相比,采用sfc程序设计语言设计系统,能够大大提高用户程序的可读性、可描述性、可调试性、可维护性,从而极大地缩短开发周期。图7所示为采用sfc程序设计语言开发的直梯用户程序示例图。

图7  sfc语言设计的直梯用户程序示例

3  采用ecs3100一体化系统所带来的效果
        控制器-变频器一体化无缝连接。简化系统的输入输出,一体化的操作界面,安装接线方便,系统更加稳定可靠。系统构成配置方便。具有自由口协议的can通讯等接口,大大方便外围设备的选择配置,以及实现并梯、群控功能。远程监控更为便利。高性能电梯专用开发平台。采用友好的全中文可编程软件界面,三种编程语言、子程序管理、在线帮助、现场和远程调试诊断功能,面向电梯用户的工具和接口,方便了用户使用。
        sfc编程语言提高了开发和维护工作的规范性,极大地缩短了开发周期。用户程序保护功能完善。通过三种密码(设置高达8位的密码),加密包功能和加强的防破解功能,既方便使用,又能完全确保客户的核心利益。优异的驱动性能。实用证明采用ecs3100可得到高效率的距离控制模式、舒适地运行过程、易于使用的参数调试功能。

4  结束语
        由于采用了ecs3100系统作为控制核心,达到了工艺要求,可靠性高,编程简便,密码保护功能完善,通讯功能开发而且易用,客户十分满意。ecs3100已经在电梯行业得到了规模应用。

网友A:
软件要付费?一般美国软件都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