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西门子s7 300的 312 5be03 输出5V脉冲信号?

楼主(2015-08-24):
如题,打算用板载DO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给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为5V,应该怎么解决呢?直接给1L+和M2加5V信号,输入那边加24V的可以吗?

网友A:
公共端接OV,就是可以了,信号可以进24或5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接OV,就是可以了,信号可以进24或5v都可以

OV?

网友B:
回路中串联2K电阻器降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