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同时上网和作为EtherCat主站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5-08-24):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只有一台电脑做EtherCAT的相关开发,装了TwinCAT作为EtherCAT的主站,我这台电脑还要同时上网。然后我找了个路由器,WLAN口连外网,把我的电脑和EtherCAT从站都连到LAN口上。电脑能上网了,但是电脑始终搜不到EtherCAT从站。电脑通过一个网线跟EtherCAT从站直连是可以搜到从站的。

    我想问一下,EtherCAT支不支持这样的连接?就是电脑和从站之后通过路由连接,同时电脑还能上网

    各位高手请赐教啊,不胜感激!!!

网友A(2018-03-24):
我所知道的是开发电脑需要二张网卡才行!

网友B:
学习学习,搞定了么

网友C:
ethercat要两张网卡,一进一出吗

网友D(2018-10-13):
请问解决了

网友E:
高手真多啊

网友F(2018-11-19):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在Linux开发板上用可以用一张网卡实现同时上网和Ethercat主站功能(Igh Master Ethercat主站)。

     在Win 下要两张网卡,电脑两张网卡直接插入同一个交换机,然后Ecat从站也插入同一个交换机,Twincat就可以找到从站。

网友G(2018-12-26):
最好使用独立的网络    PC配两张网卡   一张网卡连外网     一张网卡连局域网也就是你的Ethercat从站

网友H(2019-08-0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