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5-08-24):
最近在对设备的程序做尝试修改,现有如下问题希望得到指点。

1、

图示T92与R136原本为ON状态,请问触点的如何变化会导致图示状态,按道理X8 ON了之后T92经过一个延时也会ON,为什么此处无变化?

与上图一样 按道理此时R1190也应该ON,为何此时为OFF?怎样的触点变化才有可能导致图示状况?

网友A:
你是在编程模式吧。

网友B:
online 的时候 按了触摸屏的一个按钮,产生的报警,最后找到问题出在这两个地方。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编程模式吧。

网友C:
切换PLC的运行模式就好了。。。。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FP-X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你好,谢谢

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会导致上述状况,否则每次运行到此处都会报错、

引用 网友C:
切换PLC的运行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