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SI-P3通信PROFIBUS-DP工作环境温度问题

楼主(2015-08-24):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就是使用西门子的PLC与安川A1000变频器通过SI-P3卡进行PROFIBUS-DP通信

我的问题是现场环境温度接近50度,这样影响A1000变频器的工作吗?SI-P3卡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SI-P3安装在变频器内部,如果变频器是柜内安装型(IP00)散热,使用环境温度为-10-50度,如果变频器为封闭壁挂型(NEMA type1)型使用环境为-10-40度。

    如果环境温度超过以上范围,会影响变频器工作和使用寿命。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个应用是PLC通过PROFIBUS控制变频器的,停机以后,要求通信正常,问题是变频器的380V输入断开以后,变频器就全部停止了,PLC就检不到变频器,这样PLC就会报通信故障,我要怎么样才能在380V断开以后,在外部给变频器供+24V给变频器这样变频器的控制单元就可以保持通信正常?因为我看其他变频器都是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安川A1000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只需要安装24V电源给主回路供电即可。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你好!

这个24V电源我怎么样连接变频器?24V电源连接到变频器的那个端子?有接线图吗?

非常感谢!

楼主:
你好!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就通过一台A1000/3KW的变频器来控制起重机的大车移动,这样的工作方式变频器会走走停停,所以要增加制动电阻,我选择了一个400W的制动电阻连接到了变频器的B1 B2 端子,其他的没有改变,这样的接线正确吗? 连接了制动电阻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简单一点描述就是 A1000变频器如何连接制动电阻,是否需要设置相关的参数?

希望多多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图制动电阻接线接在B1与B2没错,制动电阻的作用是将电能转化为热能消耗掉以防止变频器报警,外接制动电阻后将L3-04改为0电机即可按设定减速时间减速。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