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折弯工艺中的Z折技巧

楼主(2015-08-24):
 钣金机箱机柜折弯算是其中一项工艺复杂的工序,折弯工艺是决定整个机柜柜体的美观及精度。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在低压供电系统中启用配电柜越来越多,低压配电柜的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大整个生产线设备安全可靠的运行。配电柜加工车间里起到分配电能及控制设备电源的作用,配电柜的设计与制作首先考虑的是控制对象的负荷功率的大小,根据负荷的大小才能正确地选用低压电器。因此,我们的设计思路是安全,可靠、经济、美观维修方便。
     配电柜柜体在折弯局部我们采取Z折工艺,以下是折弯技巧仅供参考。
     Z折1(直边段差).  1. 当H/5T时, 分两次成型时,按两个90°折弯计算  2. 当H¢5T时, 一次成型, L=A+B+K  K值依附件中参数取值;
     Z折2(非平行直边段差).  展开方法与平行直边Z折方法相同(如上栏),高度H取值见图示;
     Z折3(斜边段差). 1. 当H¢2T时  j当θ≦70°时,按Z折1(直边段差)的方式计算, 即: 展开长 度=展开前总长度+K (此时K’=0.2)  k当θ>70°时完全按Z折1(直边段差)的方式计算  2. 当H/2T时, 按两段折弯展开(R=0 θ≠90°);低压配电柜
     Z折4(过渡段为两圆弧相切):  1. H≦2T 段差过渡处为非直线段为两圆弧相切展开时,则取两圆弧相切点处作垂线,以保证固定边尺寸偏移以一个料厚处理,然后 按Z折1(直边段差)方式展开  2. H>2T,请示后再行处理;
     机箱机柜折弯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折弯件在弯曲变形区截面会产生变化,折弯半径与板厚之比越小,截面形状变化越大;
  2、折弯件的弯曲线最好垂直于轧纹方向,最好将毛坯的光亮面作为弯曲件的外表面,以减少外层拉裂;
  3、折弯成形时会产生回弹现象,折弯半径与板厚之比越大,回弹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