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驱动几个基本参数设置

楼主(2015-08-24):
1001:米制和英制参数功能转换设置;

1002:手动方式同时控制轴数选择;

1005:设置未回零执行自动运行;

1006:直线轴\旋转轴选择设置;

1013:最小输入单位设定;

1020:各轴程序名称设置;

1022:各轴属性设置;

1023:各轴的伺服轴号设置。

网友A:
参数还要,画面来配合!

网友B(2015-10-28):
设计机床的还是维修的,除非是搞设计的,对于维修的这几个参数有什么用呢?而且也没有解释。好些参数都是位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