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的高低压配电注意事项

楼主(2015-08-24):
一、、在拆装配电变压器螺杆有转动情况,必须进行严格处理,确认无误后方可投运。合理选择二次侧导线的接线方式,如采用铜铝过渡线夹等。在接触面上涂上导电膏,以增大接触面积与导电能力,减少氧化发热。

二、、在高低压配电变压器一、二次侧装设避雷器,并将避雷器接地引下线、变压器的外壳、二次侧中性点点共同接地,对100kVA以上容量且电感设备较多的变压器上层油温不宜经常超过85℃,最高不得超过95℃,不得长期过负荷运行。但在日负荷系数小于1,上层油温不超过允许值的情况下,可以按正常过负荷的规定运行。因此,必须避免长时间过负荷运行.

  三、定期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严重失衡,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同时,应经常检查变压器的油位、温度、油色正常,有无渗漏,呼吸器内的干燥剂颜色有无变化,如已失效要及时更换,发现缺陷及时消除。

  四、要避免三相负载的不平衡运行。变压器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将造成三相电流的不平衡,此时三相电压也不平衡。对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的变压器,应视为最大电流的负荷,若在最大负荷期间测得的三相最大不平衡电流或中性线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5%时,应将负荷在三相间重新分配.

   五、定期清理高低压配电变压器上的污垢,必要时要采取防污措施,安装套管防污帽,

  六、要防止二次短发生。配电变压器二次短路是造成变压器损坏的最直接的原因,合理选择高低压配电变压器的关健所在。一般情况下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跌落保险)熔丝选择在1.2—1.5倍高压侧额定电流以内,低压侧按额定电流选用,在此情况下,即使发生低压短路故障,熔丝也能对变压器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网友A:
不错,谢谢楼主,定期清理高低压配电变压器上的污垢,这个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网友B:
没说:变压器油多少时间采样?什么情况下要换油了?

网友C:
细节需注意,大故障常常是由于小问题造成的。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好的东西要学习一下。

网友E(2015-10-18):
现在厂里全是干式变压器了。

网友F:
真不错!见识了,学习下。楼主辛苦

网友F:
真不错!见识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