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20EH电池没电程序会丢失吗?

楼主(2015-08-25):
设备上有一台台达PLC,DVP-20EH电池没电程序会丢失吗,求答案,谢谢

网友A:
程序在闪存里,不会掉,但掉电保持区的数据会丢,这就要看当时编程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闪存里,不会掉,但掉电保持区的数据会丢,这就要看...

但是我的那个ERROR灯亮的时候找人维修,他说没电了,程序都丢了?这是为什么啊,会不会是程序设密码了读不出来?

网友B:
上次遇到过台达的PLC电池没电了程序乱码了

网友C(2019-04-22):
台达PLC型号DVP-CH电源灯与电池低电灯亮。输入指示有,输出没有。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