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台电脑对五台S7-200PLC实施监视和写入数据

楼主(2015-08-25):
  请教各位高手

现有103台变频器,要求对其进行读写操作。另外,还要采集618个点的开关信号,用于在电脑上显示工作状态。

我现在已经用s7-200变好了程序,一个CPU可以处理21台变频器,这样五台变频器就可以完成要求。可是,这5台

PLC如何跟电脑连接?电脑距离PLC现场有300米距离。

网友A:
有钱,就每个PLC配个以太网模块,没钱,就用485,最后,都走OPC .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每个PLC配个以太网模块,没钱,就用485,最...

忘记说了,先以太网转光纤,再光纤转以太网。

网友B(2018-08-27):
5PLC可以通过另一个通信口同电脑连接,使用双通信口的产品或多通信口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