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1200与V90闭环控制方法

楼主(2015-08-25):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V90是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系列中一款小型,高效,便捷的伺服系统,可以实现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当西门子PLC S7-1200系列与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V90共同使用时,可以将V90的速度控制模式和西门子PLC S7-1200的运动控制功能结合使用,在西门子PLC S7-1200中实现位置闭环控制。本文下面就对它们之间实现位置闭环控制的方法做一个介绍,供用户在配置和调试过程中参考。

西门子PLC S7-1200与西门子变频器V90闭环控制

1. S7-1200组态

(1)硬件配置组态,完成位置闭环控制系统的硬件配置,包含模拟量输出模块等;

(2)工艺对象组态,包含运动控制工艺对象,驱动器设置,编码器设置,机械参数设置,位置监视设置,随动误差设置,停止信号设置,控制回路设置等;

(3)应用循环时间组态,修改用于位置控制器计算的OB91的循环时间。

2. V90配置

(1)V90输入输出信号设置;

(2)V90相关参数设置,包括恢复驱动器到出厂设置,驱动器设置为速度模式,设置参数设定值,设置脉冲输出参数。

3. S7-1200与V90接线

(1)使能信号,速度给定信号连接;

(2)位置反馈连接;

4. 调试

用户在配置完成西门子PLC S7-1200和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V90后,可以在工艺对象的调试界面进行调试,并编写运动控制的程序逻辑。其中轴控制面板可以提供调节功能,用来调整CPU位置控制器的增益和预设值,并监视轴的运动轨迹。www.1718world.com

西门子PLC S7-1200与西门子变频器V90之间可以实现位置闭环控制。用户在使用这种方式时,可以通过分别配置西门子PLC S7-1200,配置西门子变频器V90,并将它们相应功能的模块连接起来,最后通过软件中的调试界面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