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的一个感应,用了上升沿和下降沿。然后下降的没反映

楼主(2015-08-25):
S-300的,其中一道工序,前面发来一个动作信号M0.0,然后一个升降电机Q0.0开始动,感应升降的上下限只用了一个接近感应I0.0。(用的是在电机那加一个半圆或椭圆的东西)这样升降电机转半圈后到达最高点,I0.0上升沿触发。停止Q0.0。然后运行一个平移电机(带动皮带)Q0.1,    1秒后停,开启Q0.0,下降,直到I0.0下降沿触发停止,进行下一步动作M0.1.------------------------问题出在I0.0下降沿,监控看到触发了上升沿的,后面的有动作,下降沿的却一直没有效果。我还特意做了I0.0---(M0.2),让M0.2下降沿触发,也没有动作。----------有没有大师傅能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A:
1、时间太短,使用置位复位试试

2、定时器

楼主:
用的都是置位复位,这张是S1200的程序,比如I0.6,上面用了上升沿的,下面的 能用,但我移栽到300里就不行了。一个程序块里不能用怎么多,需要拆分出来。难道是这里错了,使扫描周期里 扫不到?

网友B:
你上升和下降怎么能用一个Q0.0呢,你把上升和下降分开用就可以了,比如上升用Q0.0,下降用Q0.1,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