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MR-J2S-200A伺服驱动器出现AL E9报警故障(主电源正常)是什么原因?怎么修?谢谢!

楼主(2015-08-25):
请教该伺服驱动器出现AL E9是通过什么具体电路检测的?

网友A(2016-01-26):
更换个光耦A7800就可以了,自己能修的就自己修,叫外面修贵死了。

网友B:
是7800还是786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个光耦A7800就可以了,自己能修的就自己修,叫外...

先谢谢老师啦,等买光耦再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7800还是7860啊

应该是7800,7800是检测高压的,而7860应该是检测马达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个光耦A7800就可以了,自己能修的就自己修,叫外...

老师您好!请教一下:我把高压检测电阻R166从330欧提高到390欧,通电后大约经过一两分钟,E9会消失恢复正常,是什么原因?是否可行?

网友B(2016-03-04):
哈哈,我运气好,见网友说按键乱按一通可以清除,开始不行没效果。就按着看参数,谁知多次按就乱了,就胡乱按这看呗。确实E9消失了,现在用了一周时间了。不知啥原因,有高手给解释解释

网友C(2017-11-20):
刚好我也遇到一台,我试一下,谢谢解答。

网友C:
A7800换上后故障排除,已使用20多天,感谢各位同仁的指导!

网友D(2018-03-01):
引用 网友C:
A7800换上后故障排除,已使用20多天,感谢各位同仁...

我们公司有一台MRJ2S-40A的也是报警AL-E9,打开外壳发现只有2个A7860L的光耦,没有看到A7800,A7800是安装在对面的板上么,那个散热板好难拆。

网友E(2021-06-18):
引用 网友A:
更换个光耦A7800就可以了,自己能修的就自己修,叫外面修贵死了。

老师有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