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 字元元件转成16位数据。

楼主(2015-08-25):
触摸屏输入手机号,用字元元件输入。使用宏指令,将字符串每两位转成一个常数再付给一个六个地址位。

宏指令如下,功能可以正常实现,但是原本输入的号码会变。很奇怪,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地址重复了,你可以将处理过的值放在LW100以后的地址里面

网友B:
首先确定是谁传给谁,要输入字符串对吧,然后把字符串转换成数字给6个字,LW20后面的12个字跟LW21-LW26重复了,把LW20换成LW200就可以了。

另外显示时要前导零,不然有零会少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