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S7_1200

楼主(2015-08-25):
INTOUCH如何组态连接S7_1200,没有找到相应的驱动和通讯软件,哪位大侠能提高下?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走OPC通讯

网友B:
找不到驱动就走opc   另外您在使用1200的时候是采用什么通信协议   什么物理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驱动就走opc   另外您在使用1200的时候是...

 感谢回复,做个工程准备用1200和INTOUCH组合,用1200肯定是用网线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