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伺服莫名其妙报警

楼主(2015-08-25):
锻造车间里有一台辊锻机,龙门式的,有三个伺服电机驱动机械臂,横向、纵向、夹爪旋转,用的触摸屏+S7300,S7300通过DP与三台伺服电机通讯来控制

用了五年了,一直以来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机械臂在运动时,有时候静止不动时,就会报警过电流,尤其是第一道辊锻完毕,然后准备横向移动到第二道时,横向伺服经常会报警。

伺服反馈用的是旋转变压器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现场用石墨乳做脱模剂,粉尘很大,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对了,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操作工说整个系统断电后重启,伺服电机出现故障的概率大得多,那么伺服电机是怎么保存参数和数据的呢????

网友A:
过电流报警,现场粉尘大,可能要大扫除下。

网友B:
可测量负载电流,负载确实大,就只能考虑换大一级的伺服。

网友C:
横向伺服经常会报警。检查他的负载电流是否超过伺服参数以及电机额定电流。先排除机械润滑问题。再来诊断调节伺服过电流的问题。因为新机床时是正常的不考虑伺服选择的问题。因为润滑不好,特别在定位时会出现微量不到位现象,这时位控命令使伺服控制器增加功率使之纠正定位的控制以致超过伺服设置的参数电流,出现过流报警。

网友:
请问用的是哪个厂家的伺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国鲍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