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两台伺服电机同步

楼主(2015-08-25):
大家好,我刚参加工作,有一个问题急需大家的帮助:

我用两台台达PLC各控制一台伺服电机,一台控制传送带的转动,另一台控制压片的传送。现在要实现压片将袋子压在传送带上,一起同步输送,不能出现位移偏差。不知道该怎么做,请大家援手,先谢过啦

网友A:
卖同步控制器的吧??????

网友B:
DVP-EH3无论是T型还是M型,都(至少)有2路脉冲输出的;而且允许2路“脉冲输出”同时执行。

网友C:
这个简单,我刚做过 对滚齿轮 的,两个伺服电机一样,待机或者调试状态Y0、Y1分别输出脉冲控制,自动运行时就脉冲合并,Y0通过继电器后接一根线到Y1上,自动运行也就是Y0输出脉冲 Y1不输出,控制继电器闭合,那么就相当于两个电机接收到相同的脉冲序列Y0了。

你的情况要是丝杠传动并且丝杠不同的话,就调一下电子齿轮等相关参数,就可以实现同步了,不用换硬件的。

网友D:
我说不知道各位到底是脑袋问题还是啥,如果要求严格同步的话只有选用带插补的控制器!那个才是严格按照比例动作!不带插补的再怎么处理误差还是较大

网友E:
同步要求不太高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说不知道各位到底是脑袋问题还是啥,如果要求严格同步的...

带插补的也没有跨plc插补的。。。

网友G:
用一台PLC控制两台伺服不行吗

网友H(2016-02-25):
程序好解决 主要看你的机械结构有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