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问题(急停 原位)

楼主(2015-08-25):
本人菜鸟一枚,想求各位大神设计一个程序。小车运料,要求有急停,有停止按钮,按停止程序运动一个循环停。按急停停任意位置。启动要求必须先回原位。

网友A:
目测你是学生,这个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快开学了作业急了是不,不难,还是自己想想,练练脑子吧!

(当年我上学时作业题也是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是学生,这个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快开学了作业急了是...

网友C:
把小车位置放置到一个寄存器,正转到位加一,反转一位减一,呼叫要求与小车实际位置比较决定动作方向与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是学生,这个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快开学了作业急了是...

哈哈,我不是学生,只是没有学过现在自学中

楼主:
不是学生了,只是自学中。所以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小车位置放置到一个寄存器,正转到位加一,反转一位减一...

 谢谢指教我试试哈

网友D:
你把工艺流程图画出来,其实程序就已经出来了

楼主:
小车原位A按启动2S后开始装料。接近开关检测是否料满,料满2S后开始后退到B碰到行程开关停2S后开始卸料下限位开关检测料是否卸完,卸完料2S后小车前进到A碰到行程开关停止2S开始装料。一个循环完成。按停止按钮后小车停原位,按急停停任意位置但启动时需先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