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的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08-26):
有两个板子,都是用的c51的MCU控的接口芯片MAX485,一个是主机A,一个是从机B,同时线上还挂着其他几个从机,其他的几个从机都是FPGA控的MAX485进行通信

现在的现象是,主机A先开机,周期性的发送指令,之后从机B开机,会响应主机的指令,很小的机会会发生从机B开机后,此485总线上其他从机都不响应485总线的指令和数据了,此时从机B一关机就好,而且奇怪的是,一旦发生此现象,就会一直持续,就是说B一旦开机使得485总线坏掉,它关机就会好,再开机就又坏了(一旦第一次坏了,就会持续坏掉),此现象比较难复现,但是一旦复现就会持续。更奇怪的是解决的办法不是操作从机B,而且对主机A进行断电再重新上电此现象就会解决。配图是一旦从机B开机使得总线坏掉以后差分数据线上面的电平。可以看到差分线的信号幅度缩小了,也不知为何会如此

不知大家看了这个现象有没有什么思路,求教。

网友A:
检测一下下拉电阻阻值再说

网友B:
一个想法,接收、发送竞争。问题应该在软件上,两机的接收、发送没有互锁。就像电气控制回路中继电器触点之间的控制竞争,造成的控制混乱死机。以前做过离散485通讯监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对于软件方面不熟悉,提醒了程序设计师后来改编程序,很少发生了。不久后离开了监控行业。不知道以后境况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下拉电阻阻值再说

两板上下拉电阻都是1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想法,接收、发送冲突。问题应该在软件上,两机的接收、发送没有互锁。就像电气控制回路中继电器触点之间的控制冲突,造成的控制混乱死机。以前做过离散485通讯监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对于软件方面不熟悉,提醒了程序设计师后来改编程序,很少发生了。不久后离开了监控行业。不知道以后境况怎样了!

您的意思就是发送接受时序错开,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分机是发送态是么?因为B机上电的时候会有200多毫秒的发送态,而A机此时有可能正好在轮询发送指令,有可能和A机发送冲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一个想法,接收、发送冲突。...

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