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有几种起动方式

楼主(2015-08-26):
说到高压电机,大家都不陌生,但对高压电机都有哪几种起动的方式相信大家了解的是不多的,下面泰安高压电机维修中心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下高压电机都有哪几种起动的方式,让大家对其一目了然。

  高压电机的几种起动方式:

  1、普通鼠笼式电动机在空载全压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会达到额定电流的4—7倍。当电动机容量相对较大时,该启动电流将引起电网电压急剧下降,电压频率也会发生变化,这会破坏同电网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甚至会引起电网失去稳定,造成更大的事故。

  2、电动机全压启动时的大电流在定子线圈和转子鼠笼条上产生很大的冲击力,会破坏绕组绝缘和造成鼠笼条断裂,引起电机故障,大电流还会产生大量的焦耳热,损伤绕组绝缘,减少电机寿命。

  3、串联电抗器启动为有级降压启动,在全压切换时转矩有跃变,会产生机械冲击。与直接全压启动相比,操作过电压的几率会小些。但由于高频振荡的随机性,大幅值的操作过电压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4、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与电抗器降压启动相比,在获得同样启动转矩的情况下,自耦变压器式降压启动的启动电流较小,适合于阻力矩比较大的情况。

  5、用中压变频器做软启动装置来启动电机,其启动性能很好,但中压变频器价格昂贵,另外由于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时期,其可靠性还不是很高,用户的维修技术还跟不上,这便是这种方法尚不是应用很多的原因,一般都在进口设备上采用。用变频器来启动电机,可以做到无操作过电压,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中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也会对电机造成伤害。

  6、采用可控硅串联技术的中压电机软启动装置对元器件特性参数的一致性要求很高,元器件的筛选率很低,而且筛选仪器的价格很高,这致使装置的价格较高。另外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元器件的参数还会发生变化,使元器件的均压性能降低,极易造成整串元器件的损坏,使这种装置的可靠性降低。

  7、水电阻和液变电阻式软启动装置,水电阻式是靠极板的移动和大电流使水汽化(极板表面)形成高电阻改变液体的电阻来控制启动电流(电压),而液变电阻是靠掺入杂质的多少,极板的大小及大电流使极板附近的水汽化产生的高电阻来控制启动

  8、开关变压器式中压电机软启动装置是用开关变压器来隔离高压和低压,开关变压器的低压绕组与可控硅和控制系统相连,通过改变其低压绕组上电压来改变高压绕组上的电压,从而达到改变电机端电压的目的,以实现电机的软启动。在启动过程中,开关变压器始终处于开和关两种工作状态,开关变压器损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