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和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5-08-26):
  继电器的主要作用则是起信号检测、传递、变换或处理用的,它通断的电路电流通常较小,即一般用在控制电路(与“主电路”对比)。

  接触器主要作用是用来接通或断开主电路的。所谓主电路是指一个电路工作与否是由该电路是否接通为标志。主电路概念与控制电路相对应。一般主电路通过的电流比控制电路大。因此,就如一楼的朋友说的,容量大的接触器一般都带有灭弧罩(因为大电流断开会产生电弧,不采用灭弧罩灭弧,将烧坏触头)。

 电磁式的继电器和接触器,它们的工作原理应该说是一样的。有时就是同一个器件,用在这个电路作为接触器,用到另外一个电路又作为继电器使用。如何区别呢?区别的方法就是看它们具体的用途了。

 如果某个主电路工作电流较小,这时完全可以采用通常作为继电器用的电器来作为通断主电路的器件。即将继电器作为接触器使用。但若某个主电路工作电流非常大,以至于使用通断主电路的接触器容量非常大,要使这样的接触器工作的电流也非常大,也就是说它的控制电路中流过的电流非常大,用普通的继电器难以通断其控制电路。这时,可以选择某个原来作为接触器使用的电器来作为该控制电路的通断用,这个接触器在这个场合的作用就是继电器了。

网友A(2015-10-12):
楼主说的很好,适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