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人命令

楼主(2015-08-26):
WAIT命令中的那个专用输入口是看哪个的 是b000后面的数字还是根据那个2进制来看的 求大神能跟我详细讲一下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太理解您的问题,十进制的(0-255)。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没玩过机器人,看字面理解如下:

SIN#(B000)=B002  ————————因为B000=5,B002=00010000,所以那条指令就等同于————SIN#(5)=00010000 。  通道口就是括号里的数!

参考  DIN BO16 IN#(12)  ,上述指令分解为    S IN#(5)=00010000  ,还需求证  SIN#(5)   的含义,也就是它指向2进制数00010000的哪一位还是什么,要看手册的其他说明了。

网友C(2021-10-11):
首先     SIN# (2)------第2个专用输入

SET B000 5--------设置寄存器B000为5;

SET B002 16-------设置寄存器B002为16;

WAIT SIN#(B000)=B002 T=3-----------等待第5个专用输入等于16,超过3秒还不相等就直接跳过不继续等了。

网友D(2023-09-15):
很棒  喜欢问答帖  可以了解到一些东西  喊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