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E Developer与仿真软件中有那些指令仿真软件执行不了

楼主(2015-08-26):
初学PLC,有时编写的程序在仿真软件上运行,显示“未支持指令”,比如PLSY指令。不知是不是需要设置还是要再安装其他软件之类的,望各位大师指点迷津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所有的与时序有关的指令均不能模拟,如定位指令,脉冲输出,脉冲输入,PID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与时序有关的指令均不能模拟,如定位指令,脉冲输出...

高速计数器指令也不能用???有没有方法可以使用,还是只能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所有的与时序有关的指令...

请使用实体PLC来测试。

网友B:
防真时打开防真软件的时序图进行观察你所需监视软元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