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和PLC通讯简单问题求解

楼主(2015-08-26):
    上位机和PLC通讯,上位机是不是只发送单纯的指令就行了,不用了解PLC任何硬件知识?就算更换PLC的品牌也只是改PLC程序,上位机的程序不用改?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我只用过同一品牌的,没有用过其它,不知道其它的要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同一品牌的,没有用过其它,不知道其它的要不要改

哦,你用同一品牌时编写上位机的协议需要了解PLC的硬件知识吗?比如需不需要知道PLC寄存器地址之类的?

网友B:
PLC牌子不一样对应的上位机程序不一样吧,

如果使用组态软件,那么组态软件简单改下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