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电压检测回路发生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5-08-26):
西门子变频器电压检测回路故障分析:

近日,接收一台变频器用户反映:变频器上电后,报SLU(意为稳态欠压)故障,不能开机运行。

1. 给变频器接入AC380V维修电源,上电后报ILP(输入缺相)故障,从电源/驱动板上找到三相输入电源电压检测电路,先用导线将光耦合器的3、4脚短接,以屏蔽输入缺相故障信号。

2. 继续给变频器上电后,变频器报SLU(意为稳态欠压)故障。当U6的12脚电平变化时,变频器应该报过电压故障,故首先排除开关量报警信号形成电路的故障。检测U17和各个引脚电压值,判断U17本身没有问题,可能为3脚输入电压信号过低所致。

3. 检查D12、R100等元件,也无异常。试将R4短接,以提升电压检测信号的电压值,上电不再显示SLU故障,可正常操作运行。http://www.1718world.com/

分析电压检测信号电压低落的原因,可能为电阻分压回路的电阻变值,如R100电阻值变大,或R107的电阻值变小所致,或C60、C1、C63等电容漏电所致,而以电容漏电的可能性为大。当焊下C63再为变频器上电时,不再误报欠电压故障,测量电容C63的两引脚,有数千欧姆的漏电电阻值。用0.01uF~0.1uF范围以内的瓷片电容,代换后,上电试机,变频器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