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使用误区

楼主(2015-08-26):
变频器节能省电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那么在工控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变频器是否能够达到省电、节能的效果,我们还要根据变频器使用的实际情况而定。那么,我们还要那些使用变频器的误区呢?

西门子变频器的使用误区

误区1、变频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

几乎所有变频调速器使用说明书都指出,变频调速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规定是为了防止在变频调速器有输出时接触器动作。变频器在运行中连接负载,会由于漏电流而使过电流保护回路动作。那么,只要在变频调速器输出与接触器动作之间,加以必要的控制联锁,保证只有在变频调速器无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这种方案对于只有1台变频调速器,2台电动机(1台电动机运行,1台电动机备用)的场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当运行的电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很方便地将变频器切换到备用电动机,经过延时使变频器运行,实现备用电动机自动投入变频运行。并且还可以很方便地实现2台电动机的互为备用。

误区2、使用变频器都能节电

一些文献宣称变频调速器是节电控制产品,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使用变频调速器都能节电。

实际上,变频调速器之所以能够节电,是因为其能对电动机进行调速。如果说变频调速器是节电控制产品的话,那么所有的调速设备也都可以说是节电控制产品。变频调速器只不过比其它调速设备效率和功率因数略高罢了。

与直流调速系统比较,直流电动机比交流电动机效率高、功率因数高,数字直流调速器与变频调速器效率不相上下,甚至数字直流调速器比变频调速器效率略高。所以,宣称使用交流异步电动机和变频调速器比使用直流电动机和直流调速器要节电,理论和实践证明,这是不正确的。

误区3、变频调速器在离心风机中的应用,可完全取代风机的调节阀门

采用变频调速器对离心风机进行调速来控制风量,与调节阀门控制风量相比,具有明显的节电效果。但在有些场合,变频调速器不能完全取代风机的阀门,在设计中要引起特别注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其节电原理谈起。离心风机的风量与转速的一次方成正比,风压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误区4、变频器的容量选择以电动机额定功率为依据

相对于电动机来说,变频调速器的价格较贵,因此在保证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合理地降低变频调速器的容量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变频调速器的功率指的是它适用的4极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功率。

由于同容量电动机,其极数不同,电动机额定电流不同。随着电动机极数的增多,电动机额定电流增大。变频调速器的容量选择不能以电动机额定功率为依据。同时,对于原来未采用变频器的改造项目,变频调速器的容量选择也不能以电动机额定电流为依据。这是因为,电动机的容量选择要考虑最大负荷、富裕系数、电动机规格等因素,往往富裕量较大,工业用电动机常常在50%~60%额定负荷下运行。若以电动机额定电流为依据来选择变频调速器的容量,留有富裕量太大,造成经济上的浪费,而可靠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提高。

对于鼠笼式电动机,变频调速器的容量选择应以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电动机的最大正常工作电流1.1倍为原则,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金。对于重载起动、高温环境、绕线式电动机、同步电动机等条件下,变频调速器的容量应适当加大。

当然,为了减少投资,在有些场合,也可先不确定变频器的容量,等设备实际运转一段时间后,再根据实际电流进行选择。http://www.1718world.com/

误区5、用视在功率计算无功补偿节能收益

用视在功率计算无功补偿节能效果。如原系统风机工频满载工作时,电动机运行电流为289A,采用变频调速时,50Hz满载运行时的功率因数约为 0.99,电流是257A,这是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产生改善功率因数的作用。节能计算如下:ΔS=UI=×380×(289-257)=21kVA

网友A(2020-10-25):
说的不错!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