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插补选择

楼主(2015-08-26):
假设有X/Y/Z及分度轴U1/U2/U3/U4,进行简单插补运动,可不可以在梯形图中单独关闭任意一个分度U轴。

如运动程序中为 MVS [x ]500. [u1]30.[u2]30.[u3]30.[u4]30.  可不可以在梯形图中关闭U1使其不参与插补动作。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你可能需要的是以下两种方法:

    1、可是尝试在运动控制器固定参数中,轴的使用方式那里可以设定。

    2、修改伺服参数PN00C该伺服轴改为无电机模式。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您好  您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需要可以随时开启或关闭任意一个U轴,并不是一直不启用。我的意思是做个开关,让他动作或不动作!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没有这样的开关,没有办法做。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