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报错:直流母排超压的问题。

楼主(2015-08-26):
我有两台电机带动鼓风机和真空泵。由于工艺的原因,鼓风机在降速之后有一会儿会被真空泵抽气而带动其旋转,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此时变频器报错直流母排超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我是说从变频器方面解决,因为工艺师固定的了。

楼主:
有人说加个制动电阻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A:
    多大容量的变频器呢?多数型号7.5KW以下的变频器自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18.5KW以下的变频器内部带制动单元,要外配制动电阻。大容量变频器要另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制动单元有2种,制动电阻型和能量反馈型。你这种情况建议选用能量反馈型的,在发电制动的同时,能量反馈电网,因为你的工艺过程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选电阻制动,能量以热的形式消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容量的变频器呢?多数型号7.5KW以下的变...

现在有几种办法,1、加制动电阻或者你说的能量反馈型的制动单元2、使用直流母排供电的变频器3、使用带功率回馈功能的变频器。不知道那种办法好一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多大容量的变频器呢?多...

 建议1和3来选,不过最便宜的应该是加制动电阻或者制动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为什么不选用第二种呢?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吗?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那种方法的使用效果最好呢?

网友C:
如果不考虑金钱,第二种应该最好,变频器主要就两个环节

整流   逆变  如果点回馈功能无非就是把发的电送回电网,如果加制动电阻

就是把发的电白白浪费了

如果使用直流母排供电的变频器,那就更高级了,这种况可以允许你整流器故障,

直流母线可继续供电,保障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金钱,第二种应该最好,变频器主要就两个环节整...

谢谢,我的电机比较大,一台560KW,一台500KW,这种情况用哪种方法呢?

网友A:
直流母排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如果很多台变频器,而且工艺状态各不相同,有可能行,不过我还是不建议采用这种。最好是反馈型的制动单元,尤其你电机容量那么大,省电相当可观,而且省去了庞大的制动电阻散热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母排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如果很多台变频器,而且工...

好的谢谢,反馈型的制动单元是通用的还是说自己厂家的变频器必须配自己厂家的单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直流母排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那需要厂家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好的谢谢

网友D:
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如果不考虑金钱,第二种应该最...

建议用能量回馈单元效果最好。如果对停机没要求的话,可以加延长减速时间或自由停车,记得把转速跟踪功能打开。  类似的项目我做过 qq:251096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