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usb转485与组态王ppi通讯

楼主(2015-08-26):
有两个问题

1,组态王和224XP通讯用USB转485 模块,485的DATA+接PLC的PORT口的3,DATA-接PLC的PORT的8,这种方式下可以用组态王的s7-200 PPI协议吗?

2,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PC/PPI电缆选用PPI方式与组态王通讯,一旦PLC断电通讯不能恢复,重新启动组态王通讯失败,必须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和PLC通讯一次后,组态王才能与PLC通讯是为什么

网友A:
1、能不能实现,首先看能否通过USB转485模块能否使用MicroWin下载或监控程序;

2、找组态王公司索取最新颁布的驱动

网友B:
第1个问题,这个方式可行。

使用过用USB转232和232转485连接组态王和西门内PLC 224XP,通讯正常。232转485设备最好选用带隔离的,第一次使用232转485设备选用普通的,结果将PLC的通讯口烧坏,后来选用Moxa的,一直使用正常。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主要是手上没有现成的模块,没办法试

还有就是第一种方法用PPI方式稳定不?,传输距离有多远?

网友C:
自己试验下最好的

楼主:
手上没有现成的模块,没办法试

网友D(2018-08-27):
可以,但不建议使用USB口驱动的方式,建议使用PCIEcom的方式,并且使用隔离型产品。

网友E(2018-09-27):
学习了想看看什么内容

网友F(2020-03-19):
初学,我也想知道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