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手动自动切换

楼主(2015-08-26):
现场原本有1套手动变频控制的电机,现在想改成自动和手动用转换开关都能实现的。 手动调节是通过电位计接入AI1处是0-10V,现在想用4-20mA控制。能不能把4-20mA接入AI2处,并把新线路和旧线路接上转换开关控制手动自动转换。

这是参数,设置的是否正确?

楼主:
人呢  难道我的问题太小白了么

网友A(2015-11-21):
运用ACS800的手动自动宏,把DI3作为手自动切换开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