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出现

楼主(2015-08-26):
没有带负载的松下电机试运行一直出现错误 16.0 (过载保护),我已经将PR5.12的值设为0但是电机还是不能动,会震动一下然后出现错误,此外,想问一下为什么伺服断电十分钟后电机还是很难用手转动。

楼主:
此外我用上位机观察到伺服驱动机电压为328,我连一火一零,不是应该是220吗

网友A:
接线有没有搞错,马达是不是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