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internet(宽带、路由器等)远程控制PLC

楼主(2015-08-26):
如何在北京监控在上海的PLC,我用的是CPU224、CP 243-1。需要什么硬件(如何连接,最好除了路由器外不要购买其他的设备),需要什么软件,IP如何设置(越详细越好,本人新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想得太简单了,一个路由器肯定是不够的

看看这个链接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8/633669_1.shtml

 PLC发短信图文教程

网友B:
现在有支持以太网的PLC,可以用网络监控,需要将内部IP,映射成外网IP,然后反馈给外部

网友C:
楼主已经CP 243卡了,有路由器应该可以接入互联网,IP地址可以用动态域名做伪IP。

分享一个文档《怎样通过动态域名远程连接PLC?》,不过是用的Modbus TCP协议,西门子200的243 CP卡应该是不支持这个协议的,不知道行不行。操作步骤如下:

    如上图所示,在供暖热力管网监控、楼宇空调控制、污水处理等分布式应用项目现场,有时候是可以通过ADSL宽带或者拨号上网,而且各个PLC子站现场分布广、数量多,一般少的10几个,多的上百个,如何实现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可靠运行、远程维护、远程故障诊断,最终实现无人值守的自动化监控系统,便成了值得研究的课题。

如各个PLC现场不在一个厂区的局域网内,目前的解决方案有以下几种:

a. 静态公网IP地址:向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申请购买一个固定公网IP地址,在互联网上就可以通过这个固定IP找到PLC,容易实现而且十分稳定,但由于互联网IP地址的稀缺性,价格昂贵,一个静态IP年收费几千元。

b. 电信VPN方式:VPN即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提供的基于广域网的虚拟局域网服务,跟静态公网IP效果类似,但价格同样不菲,一条VPN线路年收费两千元以上,因现场条件限制,几乎每一个子站都需要一条VPN专线。

c. GPRS/3G移动网络:通过在PLC子站上加装一个DTU无线模块,装上联通/移动/电信手机卡,申请开通流量包以后,即可通过移动网络接入互联网,从而实现远程监控,这种方式的效果较为稳定,而且费用较低,DTU价格从几百元到一千多元不等,后续每个月交流量费即可,是目前应用较广泛的远程监控方式之一。

d. ADSL宽带上网方式:因为有些现场,用户已经拉了ADSL宽带,如果能借其现有的设施实施,既能降低用户的成本,也能减少项目本身的施工,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无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方案,本文档即介绍这一方式的具体实施。GPRS/3G移动网络的方式由另外的文档介绍。

一、动态解析原理

    众所周知,ADSL拨号上时,用户只能获得动态分配的IP地址,如果用户想通过互联网远程监控PLC,就需要动态域名。

    动态域名解析(DDNS)可以将用户指定的域名和动态ip地址进行绑定,一旦用户的ip地址发生变化,“动态域名”可以立即使域名指向最新ip,达到固定IP相似的效果。

国内最常见的动态域名解析(DDNS)服务提供商,是花生壳公司(http://hsk.oray.com/),大部分常见的路由器厂家(如TP-Link、水星、华为、中兴、腾达、磊科),在其路由器管理界面中,已经集成了花生壳设置项目,用户使用十分方便。

    在工控行业中,组态王等组态软件,可以直接使用域名+端口的方式访问PLC,而无需关心PLC的公网ip地址的实时变化。

二、注册动态域名,并激活

① 注册帐号、域名

注册帐号,先登录花生壳官网,点击注册,填写好相应的资料,点击下一步就注册完成了,如图:

——————————————————

文档下载地址:http://yun.baidu.com/s/1mgIPl8W

楼主:
已经解决了:①在路由器上绑定PLC的物理地址并分配固定IP,

            ②在路由器上做一个映射,记下PLC侧的宽带IP

            ③在远程侧的micro/win上,输入第二步中的宽带IP。

网友D(2015-10-18):
在路由器上绑定PLC的物理地址并分配固定IP

网友E(2016-01-15):
1:你想功能强大,不受限任何网络条件,路由器设置或固定IP,请参考

PLC专用4G无线通讯模块,远程下载程序,远程调试梯形图,手机远程监控!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9689_1.shtml

2:你自己搞定固定IP,或者花生壳绑定域名,路由器端口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