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 MC1000系列多轴运动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5-08-26):
和利时MC运动控制器使用说明书,需要的拿走!

网友A: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想看看控制器性能怎么样

网友B(2015-10-12):
有没有 飞剪中,启动曲线和飞剪模块的曲线是如何连续切换  的资料

网友C(2016-03-25):
n,,bmnb,mnb,mn b,mnb,mn,mn,m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飞剪中,启动曲线和飞剪模块的曲线是如何连续切换...

网友:
没有 飞剪中,启动曲线和飞剪模块的曲线是如何连续切换  的资料

网友D:
1)情形一:短料剪切(L<剪刀周长)L=400 mm

图 5‑56  短料剪切示意图(红色代表主轴,蓝色代表从轴)

由于剪切材料的时候主轴和从的线速度要同步,在这里我们取同步的长度为150 mm,这样以切断点为中心,两边同步距离就是75 mm,S1=S4=75 mm。我们假设从轴加速和减速区的距离相等,那么相对应的主轴S2=S3=(400-150)/2=125 mm,而从轴整个位移,即蓝线所包含的面积就是剪刀的周长即600 mm。S5+S6=(600-400)=200 mm。S5+S6区域为蓝线区域减红线区域。

故有:

dSuperimposeIn = dSuperimposeOut = S1= S4=75mm

dSlaveBaseDistance = dMasterDistance = L=400 mm

dSlaveSuperimpose= S5+S6=200mm

dSuperimposeAcc=dSuperimposeDec=S2= S3=125mm。

具体凸轮程序如下:

HMC_ClcFlexLinkData(400, 200, 400, 75, 75, 125, 125, Pt_array, NumOfPos);

HMC_TriggerScope(); (* 示波器使能 *)

HMC_Forward(0); (* 主轴启动 *)

HMC_Cam(1, 0, Pt_array, NumOfPos, 1, 4, 0);

运行任务。示波器显示:

2)情形二:中料剪切(L>=剪刀周长)L=800 mm

红色区域面积(剪切料长/主轴位移):S1+S2+S3+S4=800 mm;

蓝色区域面积(刀辊周长/从轴位移):S1+(S2-S5)+(S3-S6)+S4=600;

S2 = S3 = (800-S1-S4)/2 = 325 mm;

S5+S6 = 800-600 = -200 mm;

S5+S6区域为红线区域减蓝线区域。

故有:

dSuperimposeIn = dSuperimposeOut= S1= S4=75mm

dSlaveBaseDistance = dMasterDistance = L=800 mm

dSlaveSuperimpose = S5+S6 = -200mm

dSuperimposeAcc=dSuperimposeDec=S2= S3=325mm。

具体的凸轮运动程序:

HMC_ClcFlexLinkData(800, -200, 800, 75, 75, 325, 325, Pt_array, NumOfPos);

HMC_TriggerScope(); (* 示波器使能 *)

HMC_Forward(0); (* 主轴启动 *)

HMC_Cam(1, 0, Pt_array, NumOfPos, 1, 4, 0);

运行任务。示波器显示如下:

3)情形三:长料剪切

先计算刀辊刚好停止时(长料剪切与中料剪切分界点),如下图所示,剪切的长度(红色包围的面积):

L0=S1+S2+S3+S4=(S1+S4)+2*(S5+S6)=(600-150)*2+150=1050 mm

当L>1050 mm时,刀辊出现停止等待区域,属长料剪切。

长料剪切与中料剪切分界点计算

假设L=1500 mm,那么刀辊停止等待时,主轴走过的距离:

S7+S8= L- L0=1500-1050=450 mm

故有:

dSuperimposeIn = dSuperimposeOut= S1= S4=75mm

dSlaveBaseDistance = dMasterDistance = L=1500 mm

dSlaveSuperimpose =刀辊周长- L = 600-1500 = -900mm

dSuperimposeAcc = dSuperimposeDec = ( L - (S1+S4) - (S7+S8) )/2 = (1500 – 150 – 450)/2 = 450

具体的运动程序如下:

HMC_ClcFlexLinkData(1500, -900, 1500, 75, 75, 450, 450, Pt_array, NumOfPos);

HMC_TriggerScope(); (* 示波器使能 *)

HMC_Forward(0); (* 主轴启动 *)

HMC_Cam(1, 0, Pt_array, NumOfPos, 1, 4, 0);

运行任务。示波器显示:

网友E:
没有解压码啊?解压码是啥啊safdf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解压码啊?解压码是啥啊safdf

您好!我们已做更新,您如需了解MC指令,请到如下链接随意下载,免回复!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65408_1.shtml

网友F(2016-08-03):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资料

网友G(2018-11-11):
MC1000系列多轴运动控制器使用说明

网友H(2019-04-28):
很好,不错,下载下来学学学习

网友I(2019-06-12):
四轴高速脉冲运动控制器软硬件技术资料

 此控制器包括两部分组成:

PLC功能带有22点输入,20点输出。

 1:四轴控制,每轴可高达6.5M输出。

 2:提供多种输出控制功能,包括匀速、线性或S曲线的加减速,连续、定长、回原点等输出方式。

 3:可做到2~8轴线性插补以及任意两轴的圆弧插补。

 4:该控制器还提供了一些引脚,用于对其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多种条件下中断信号输出,以及控制伺服驱动器所需要的功能接口。

 5:带有2路0~5V模拟量输入和2路0~5V模拟量输出。

 6:通讯口支持232通讯。

包括:原理图,PCB,BOM清单,程序文件

网友J(2020-06-30):
看一看,学习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