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在变频器谐波干扰防治实例

楼主(2015-08-26):
 信号隔离器在变频器谐波干扰防治实例

     近年来由于调速和节能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场合用到了变频调速技术。其中的核心部分变频器是电力电子器件有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芯片易受外界的一些电气干扰,因此变频器投入电网运行时需要考虑电网电压是否对称变压器容量的大小及配电母线上是否接有非线性设备等另一方面变频器本身输入侧是一个非线性整流电路对电源的波形将有影响变频器输出侧电压、电流、非正弦或非完全正弦波含有丰富的谐波。由于变频器中要进行大功率二极管整流、大功率晶体管逆变结果是在输入输出回路产生电流高次谐波干扰供电系统、负载及其它邻近电气设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变频器变频器谐波产生的机理、干扰途径、危害以及有效防止或抑制干扰的对策。
      变频器的主电路一般为交-直-交组成外部输入380V 50Hz的工频电源经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成直流电压信号经滤波电容滤波及大功率晶体管开关元件逆变为频率可变的交流信号。
     输入侧产生谐波机理不限于通用变频器晶闸管供电的直流电动机、无换向器电动机等凡是在电源侧有整流回路的都将产生因其非线性引起的谐波。在三相桥式整流回路中输入电流的波形为矩形波波形按傅立叶级数分解为基波和各次谐波 有6n+1(n=l 2 3… )次谐波。其中的高次谐波将干扰输入供电系统。

   输出侧产生谐波机理在逆变输出回路中输出电压和电流均有谐波。对于PWM控制的变频器只要是电压型变频器不管是

何种PWM控制其输出电压波形为矩形波。其中谐波频率的高低是与变频器调制频率有关调制频率低(如1 2KHz)人耳听

得见高次谐波频率产生的电磁噪声(尖叫声)。若调制频率高(如 IGBT变频器可达20KHz)人耳听不见但高频信号是客观存

在。从电压方波及电流正弦锯齿波用傅立叶级数不难分析出各次谐波的含量。所以输出回路电流信号也可分解为只含正弦波的基波和其它各次谐波而高次谐波电流对负载直接干扰。另外高次谐波电流还通过电缆向空间辐射干扰邻近电气设备。

   变频器谐波干扰途径还是与一般无线电干扰一样分传导和辐射在传导的过程中与变频器输出线平行敷设的导线又会产生电磁

耦合形成感应干扰变频器输出侧谐波又会辐射对附近的无线电设备产生干扰其干扰途径如图1所示。

  (1)变压器
     电流谐波将增加铜损,电压谐波将增加铁损,综合效果是使变压器温度上升影响其绝缘能力并造成容量裕度减小。谐波也可能引起变压器绕组及线间电容之间的共振及引起铁心磁通饱和或歪斜而产生噪声。

  (2)电动机
输出谐波对电动机的影响主要有引起电动机附加发热导致电动机的额外温升电动机往往要降额使用由于输出波形失真增加电动机的重复峰值电压,影响电动机的绝缘。谐波还会引起电动机转矩脉动以及噪声增加。

  (3)电力电容器组
一般电容器的标准规范规定其最大电流只允许35的超载但实际运转时由于谐波的影响,以致常发生严重过载。由于电容器之阻抗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少故谐波产生时电容器即成为一陷流点流入大量电流;因而导致过热、增加介电质的应力甚至损坏电力电容器。当电容器与线路阻抗达到共振条件时会发生振动短路、过电流及产生噪声。

  (4)开关设备
由于谐波电流的存在,开关设备在起动瞬间产生生很高di,dt的电流变化率致使增加暂态恢复电压的峰值以致破坏绝缘。
 (5)计量仪表
  电能表等计量仪表因谐波而会造成感应转盘产生额外的电磁转矩引起误差,降低精确度。

  (6)电力电子设备
在多种场合电子设备常会产生谐波的电流源,且很容易感受谐波失真而误动作。

  (7)其它还有如照明设备、通信设备、电视及音响设备、电脑设备、载频遥控设备等都容易受谐波的干扰而影响其正常的工作或

减少其使用寿命。

  抑制谐波干扰的对策

  谐波的传播途径是传导和辐射解决传导干扰主要是在电路中把传导的高频电流滤掉或者隔离解决辐射干扰就是对辐射源或被

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具体的常用方法有:

  在变频器输入侧的对策

  (1)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

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

  (2)设置交流电抗器。

  (3)设置交流滤波器。

  (4)整流器的多重化技术对于大容量晶闸管变频器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将电源侧整流器分两个在其输入侧装设Yy-d或D,y-d

绕组联结的变压器利用多重化抑制流向电源侧的高次谐波。因

为需要将整流器分开所以在通用变频器中不采用。

  在变频器输出侧的对策

  防止输出侧谐波干扰的对策大致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属传统式即向降低杂讯大小入手
第二类属于新尝试其基本的观念及作法是企图将无意义的杂讯转变为可选择的咨询。这种方法在

试验中证实了其有效性。其中第一类方法可分为:

  (1)采用高于人耳不能听到的开关频率高的电力电子器如MOSFET IGBT等

  (2)在变频器输出端后加装滤波器使送至电力设备前的电源波形为正弦波

  (3)改善PWM调制方法降低谐波含量

  (4)用闭环控制的方法如ADSM及DSMC来改善一般传统PWM的谐波现象。

另外在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的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它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

  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布线时与变频器主回路控制线错开一定距离(至少20cm以上)切断辐射干扰。

  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

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例1某变频切换控制系统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而邻近液位计读数偏高一次表输入4mA时液位显示不是下限值液位未

到设定上限值时液位  却显示上限致使变频器接收停机指令迫使变频器停止运行。 这显然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液位计干扰传播途径是液位计的电源回路或信号线。解决办法将液位计的供电电源取自另一供电变压器谐波干扰减弱再将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并与变频器主回路线隔开一定距离经这样处理后谐波干扰基本抑制液位计工作恢复正常。

  例2某变频控制液位显示系统液位计与变频器在同一个柜体安装变频器工作正常而液位计显示不准且不稳起初我们怀疑一次表、二次表、信号线及流体介质有问题更换所有这些仪表、信号电缆并改善流体特性故障依然存在而这故障就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电流通过输出回路电缆向外辐射传递到信号电缆引起干扰。

  解决办法 液位计信号线及其控制线与变频器的控制线及主回路线分开一定距离且柜体外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外壳良好接

地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