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5-08-26):
第一次用台达触摸屏,DOPsoft中指示灯和按钮等元件外边都有一个方的边框,不好看,怎么才能去掉这个边框啊?哪位仁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把“元件造型”改成"invisible",但触摸屏运行时无法看到它;因此考虑在外面加个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