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动力线UVW松掉问题

楼主(2015-08-26):
如果伺服驱动器在运行中,U V W突然有一相断开,各相的电流会有什么变化?或者伺服会报什么警?

网友A:
伺服电机缺相时出现扭矩不够,长时间运行会烧坏电机,

轻载可以旋转,有负载则不转。

网友B:
不会报警的伺服,肯定不是好伺服。具体报什么,看手册都不一定知道。

N年以前曾经在现场碰到过安川驱动器报警,具体是什么号码已经记不得了,反正这个号码在手册上查不到。最后问了代理商的技术人员,被告知是电机三相线有问题,而且确定这个在手册上没有说明,而且是与三相线错误有关的报警都没有列在手册上。

查了线后,发现是接头品质不好,居然插错了方向也能插进去了。导致三相线和保护地线接乱了。

网友C:
安川的就是报警AF5 AF6,别的牌子的应该是报警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