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及说明书求助

楼主(2015-08-26):
各位老师:

    本人接触变频器时间不长,现碰到一奇怪问题特请教各位老师。恒通HT6000变频器45KW,不带负载启动正常,输出电压平衡正常,不知用户怎么弄的没有加速时间,一启动直接到50HZ.带37KW水泵,一启动1-2秒报EOCN,用面板把给定频率调到16HZ,启动不报警,但高于16HZ,就报EOCN,(估计是报恒速过流,因为加速时间为零,个人理解为直接启动)。想把加速时间重新设定后,看是否报警,但找不到说明书,无法操作。客户也很着急问我要结论,还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是否因为加速时间为0而导致报警?急寻说明书或参数表!请大家帮帮忙,谢谢1

网友A:
频率一点点往上加,看看是不是因加速时间段引起的过流。还有监控下电流的变化。

引起的原因不是加速过快,就是电流采样有问题。qq:251096253

楼主:
无意之中设置了加速时间,刚开始不起作用,最后恢复了两次出厂值后重新设置加速时间有效,但是空载不报警,输出电压平衡,第二次给启动信号后频率升到5HZ,变频器面板上就显示有输出电流,到20HZ就有4.5A左右的电流(变频器空载),频率就没敢往上升,此时在P端串联两个25瓦灯泡,给运行信号后,微亮。模块用万用表测了,静态下三个模块参数都一样。并且空载也能加到50赫兹,输出电压380V,三相平衡。请问老师,是否是电流采样出问题了,两只霍尔传感器阻值也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