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开关生锈了怎么办?

楼主(2015-08-26):
框架开关生锈了,即开关本身的框架生锈了,虽然不影响功能,但是客户很难接受。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除锈方法吗,请指导,谢谢!

同排镀银后氧化了又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买点螺栓松动剂喷上,擦干净就可以了,以后一不会生锈了

是在不想花钱买,弄点洗油也可以,如果洗油也没有也可以用细砂纸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点螺栓松动剂喷上,擦干净就可以了,以后一不会生锈了是...

有没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就像图片中的绣是不是可以轻易的清除?

网友B:
用液帮手先去锈。然后,把螺丝拧松,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液帮手先去锈。然后,把螺丝拧松,更换。

引用 网友B:
用液帮手先去锈。然后,把螺丝拧松,更换。

从图片上看,并没有螺丝生锈啊    只是框架/支架板生锈 了。

网友C:
生修部件拆下,电镀或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