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主要特征

楼主(2015-08-26):
电机过载的概念:一般电机都有一个因定的运行功率,称之为额定功率,单位为瓦特(W),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使电机的实际使用功率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则称这种现象为电机过载。

   机械设备在运转,我们怎样判断电动机是否过载了呢?会有什么症状现象呢?根据个人经验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电机过载主要有以下症状:

      1.电机发热量增大;

      2.电机有低鸣声,振动一般;.

      3.电机转速下降,甚至可能下降到零;

      4.如果负载剧烈变化,会出现电机转速忽高忽低;

   电机过载的原因主要有:

1.电气原因:

      1.1、电机电压过高或过低;

      1.2、电机长期严重受潮或有腐蚀性气体侵蚀,使绝缘电阻下降;

      1.3、绕组接法不符合要求  原来为Y联结的绕组,检修时误为△联结。

2.机械原因:如过大的转矩、电动机损坏(轴承的振动)等;

      2.1:负荷过重;

      2.2:电机轴承缺油、干磨或转子机械不同心,使电机电流超过额定值;

      2.3:机械传动部分发生故障等。

3、 选型不当,起动时间长等,本来应该使用刹车电机,调速电机的地方只使用了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等。

网友A:
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部分是机械问题。但是查找出问题的确大部分是搞电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