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的冷水机组,陪什么规格的变频器

楼主(2015-08-26):
如图铭牌中的数据所示,请教各位工控大佬,进行变频改造应该怎样配置?请推荐品牌和具体方案!

网友A:
星三角启动?能起来吗?

网友B:
肯定是变频器了,大哥,我也是做空调的

网友B:
一看就是中央空调了,呵呵,可以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