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JL4302A测试记录

楼主(2015-08-27):
MJL4302A测试记录

测试目的:测试MJL4302A的合格率

测试项目:

  1.测试Vceo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

  2.测试正向饱和压降

测试工具:

  20KV高精度测试专用稳压可调电源、三极管MJL4302A、DF-80A

测试具体方法:

  1.测试Vceo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

  用20KV高精度测试专用稳压可调电源的高压输出端测试三极管MJL4302A的Vceo,具体连线图如下(下文的20KV高精度测试专用稳压可调电源一律用20KV电源代替)

  20KV电源正极连接三极管MJL4302A的b和e极,正极连接三极管的c极,打开20KV电源测试其Vce,并记录。

  数据记录:

  (1)反向击穿电压最大值

  (2)反向击穿电压最小值

  (3)不合格率

  (4)测试条件

  (5)测试截图

  2.测试正向压降

  用DF-80A连接三极管MJL4302A,按下图连接方式连接,测试三极管的正向压降。

  电阻选择5.1欧姆,可调电源调节电压,使能基极b的电流分别为0.1A、0.5A、1A,Ice设置为1A、3A、5A、10A。测试其Vce压降。

三极管的参数表

测试数据:

下表为测试三极管MJL4302A的最大Vceo反向击穿电压值。

序号 Vceo 序号 Vceo 序号 Vceo

1 410 18 415 35 405

2 412 19 413 36 405

3 412 20 419 37 403

4 411 21 415 38 404

5 411 22 405 39 402

6 407 23 418 40 405

7 407 24 420 41 405

8 406 25 422 42 403

9 406 26 400 43 421

10 412 27 406 44 397

11 423 28 407 45 395

12 423 29 408 46 397

13 425 30 410 47 390

14 425 31 411 48 393

15 400 32 411 49 232

16 405 33 412 50 228

17 403 34 408

Vce最大值 425 Vce最小值 228 不合格率 4%

下表为测试不同基极Ib和集电极Ic电流情况下,Vce的压降。

Ib Ic Vce Ib Ic Vce Ib Ic Vce

0.1 1 0.065 0.5 1 0.055 1 1 0.063

0.1 3 0.305 0.5 3 0.131 1 3 0.13

0.1 5 2.354 0.5 5 0.211 1 5 0.195

0.1 10 14.806 0.5 10 3.267 1 10 0.475

Ib = 0.1A时,随着Ic电流值增加的Vce的值。

Ib = 1A时,随着Ic电流值增加的Vce的值。

测试结果分析:随即测试的一个三极管MJL4302A,完全符合使用要求,而且有了三极管的正向使用测试结果,对电路设计起到至关重要的数据参考作用,避免在设计过程中对控制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