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了解下,怎么远程,下载和监控200PLC

楼主(2015-08-27):
如题,求助大家,怎么实现远程,下载,监控200PLC,不考虑成本

  1. 在网上搜,大多是采用什么什么,哪家的通讯模块之类的

  2. 能不能,自己采用免费软件实现

  3. 如果,采用收费的软件,可以实现,能不能告知下,怎么实现的,具体该怎么操作

    怀抱一颗学习的心,坐等大神

网友A:
没有实际试验过!

但是,好像可以的,前段时间查找过这方面的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际试验过!但是,好像可以的,前段时间查找过这方面...

群主,你是无处不在啊,不在群里,就在论坛里

网友B:
如果要通过网络监视的话,还需要要个网络模块。

监视软件是不是用组态王呢?

网友C:
你能通讯就能下载,PPI IPTCP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能通讯就能下载,PPI IPTCP都可以。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modbus rtu tcp ARCII码等等!

网友F:
 多多请教,好好学习,谢谢!

网友G:
弄个网络模块  可以实现吧

网友H:
现场PLC-计算机-移动网络-本地监控平台

网友I:
西门子CP243-1以太网模块

网友E:
免费的午餐是没有滴,只能自己去创造!

网友J:
下面为个人意见:由于PLC一般并不加入Internet,所以你所说的远程下载监控,在一般的不加入因特网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当然如果你所说的是不通过网线、DP线等,通过局域网络下载、监控的话是可以的。 用无限网控制的话,在10-20米距离内,如果信号较好的话,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K:
我知道怎么实现,我现在做的设备全国各地都有,程序出问题只要在公司就可以操作,我用的模块可以手机控制短信报警,远程监控,下载程序,模块是巨控公司的,给分

网友L(2015-10-31):
可以通过3G网络信号,远程连接200PLC,进行在线监控和修改程序功能,但是需要同时买两个通讯模块,一个放在现场与PLC连接,一个放在办公室与电脑连接,你可以百度搜索盈瀚通。